龙门码垛机,用伺服电机单边驱动能行么?

楼主(2016-02-17):
要设计一台龙门码垛机,行走机构为齿轮齿条,货物最大150公斤,两导轨跨距2500,请问用伺服电机单边驱动能行么?

谢谢。

网友:
个人愚见,中间桥刚性足够强,两侧导轨平行度够好,最好弄个纠偏或补偿装置,单侧驱动应该可以

网友:
呵呵呵,没搞过,继续关注学习

网友:
货物最大150公斤,两导轨跨距2500,用伺服电机单边驱动。
你就等着报废返工吧。

网友:
这也难怪,大学里没有这样的课,作用点与导轨位置偏移量的关系,偏移量与导向长度的关系,导向长度与导向精度的关系……。
这个传动机构也是可行的,只需去掉另一个导轨水平方向上的定位,你可以去看看最最普通普通车床,这个跟两孔定位菱形削边销的应用是一个道理。

网友:
看你们精度能达到吗?我们厂做不到,所以有报废过一次,后来换了个2000W的电机加行星加速器,才勉强来得动,我们负载才20kg

网友:
看同边滑块间距,单滑块不行

网友:
你这样布局不行,跨度太大,并且你的驱动力在一侧!如果非用这种布局不可,你可以将动力放中间,两边各一套齿轮齿条机构,减速机输出给两个齿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