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打开就出现这样的,如何解决

楼主(2016-02-17):
每次打开就出现这样的,能解决么,求好心人帮忙,谢谢

网友:
你是盗版的当然是这样了,点是就行,不影响你使用的

网友:
重新安装一下

网友:
你的软件是盗版的,会这样。。。点取消就行。。。。如果不行,那就是你连着网,有的软件是会有这种联网后证书错误的情况~

网友:
不要勾选图中那个选项;
) S1 N2 J& W. H! T5 R和软件是不是盗版没关系;

楼主(2016-10-27):
谢谢各位指导。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