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配合的问题

楼主(2016-02-17):
关于轴承外圈与孔、轴承内圈与孔的公差配合,各位大侠都是这么定的?

网友A:
看工况啊!你这样问谁能回答哦!
不同设备不同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工况啊!你这样问谁能回答哦!
不同设备不同配合

我就想知道一些简单、通用的规则。

网友(点评):
机械设计手册上有通用原则

网友:
内圈受力就内圈配合就紧一些,外圈受力就外圈配合紧一些,目的是防止滑动

网友(点评):
还要分载荷类型吧…………

网友:
好好翻翻机械设计手册吧,以及优先配合

网友:
建议找机械手册或者国外的轴承样本看一下,FAG或者日系的一些轴承样本上写的非常详细。

网友:
看看skf轴承样本。。。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