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手旋转定位

楼主(2016-02-17):
     请大神指教!!!图中零件在上料前要进行旋转定位,然后还要尺寸检测,防止混料。请各位大神有没有好的办法,或思路!!!步进电机带动轮子旋转,检测到位停止,气爪夹紧,机械手抓取。其中检测气缸伸出检测,防混料

网友A:
  用的到这么麻烦?振动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到这么麻烦?振动盘

料盘对方公司已做好,要利用上去的呢

楼主:
工件面上有个凸台,要认向

网友A:
  节拍能保证?滑道加机构检测,检测零件就按振动盘来,认向可以用摩擦滚动加挡条定位。

网友(点评):
如何判断滚动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节拍能保证?滑道加机构检测,检测零件就按振动盘来,认向可以用摩擦滚动加挡条定位。

零件加工节拍是:单件出料10秒/个,桁架的时速可达0.8m/s,但是定位加换向上料就要花时间了,估计不怎么够

网友(点评):
考虑排列节约时间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零件加工节拍是:单件出料10秒/个,桁架的时速可达0.8m/s,但是定位加换向上料就要花时间了,估计不怎么够 ...

恩,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零件加工节拍是:单件出料10秒/个,桁架的时速可达0.8m/s,但是定位加换向上料就要花时间了,估计不怎么够 ...

感觉最佳方法是,振动盘不要将工件送入周转箱,直接送入某个维持方向的队列,因为振动盘定向,防止混料相对较易做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件面上有个凸台,要认向

凸台宽度 = 长轴直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节拍能保证?滑道加机构检测,检测零件就按振动盘来,认向可以用摩擦滚动加挡条定位。

挡块要加传感器。lz图中右侧的气缸估计就是带传感器的。

网友:
答案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