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中支座叫什么名称?请教

楼主(2016-02-17):
请问图中支座市场有没有得卖,叫什么名称的啊,本人刚接触这个行业,请不吝赐教!

网友A:
某些升降机厂家有配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些升降机厂家有配套

恩,是的,网上搜了好久都没有找到,貌似是订做的

网友:
像是电动推杆,从结构和原理看没问题,但没见过这样两个串联以保证同步的。

网友B:
楼上别瞎说…………自己百度power base………………

网友C:
额  那是丝杆升降机吧?要是量多可能是他们自己定做的

网友(点评):
那个汽缸做啥用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C:
额  那是丝杆升降机吧?要是量多可能是他们自己定做的

图太少了,升降机应该是调节的,让机器适用于不同尺寸产品,气缸应该是执行机构,执行一个动作的

网友:
纯属猜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太少了,升降机应该是调节的,让机器适用于不同尺寸产品,气缸应该是执行机构,执行一个动作的

丝杆升降机  原动力是 电机 过 蜗杆 走蜗轮 走丝杆 把电机旋转变直线升降运动...这里动力源是 汽缸 这个东西在在这里对大台面起同步作用,自己百度 power base  .......... 这个工段大约是一个 顶升移栽 作用...........

网友:
我比较好奇这些机器人在搬运的东西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别瞎说…………自己百度power base………………

恩,是的,已经收到了,不过貌似韩国品牌多啊

网友(2017-03-03):
应该是丝杆升降机

网友:
同步升降机,可以买配件

网友:
在下以为气缸是起配重作用。。。。。。。

网友(2017-04-03):
价格还不便宜

网友:
多谢楼上的各位,涨知识了,还有这样的模组,不错,这种模组的升降同步性应该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