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键拉刀拉出的工件掉肉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6-02-17):
单键拉刀拉出的工件掉肉是怎么回事,有知道是什么原因的吗?

网友:
额 材料问题?换台床子试试

网友A:
拉的是什么材料的,参数如何,拉了多少件了,是不是新刀,这些都有可能影响。建议从拉刀上找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拉的是什么材料的,参数如何,拉了多少件了,是不是新刀,这些都有可能影响。建议从拉刀上找问题

20CrMnTiH 正火硬度160 不是新刀 拉削速度正常

网友B:
工件太软,拉刀磨损后,切削力太大,造成犁锄效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件太软,拉刀磨损后,切削力太大,造成犁锄效应。

拉刀修磨之后也还是这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20CrMnTiH 正火硬度160 不是新刀 拉削速度正常

拉刀修磨完后最后几排齿让厂家用铜皮或者油石处理一下,可能有积削瘤或者毛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拉刀修磨完后最后几排齿让厂家用铜皮或者油石处理一下,可能有积削瘤或者毛刺。

好的  我试试   我们是自己修磨的  非常感谢

网友(点评):
解决了嘛? 现在啥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