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步进电机的使用方法

楼主(2016-02-17):
大家好,请教下,因为首次用步进电机,客户用导程9的丝杠,上面装57的步进电机,对应淘宝驱动器,控制器,想达到5-10秒上下提升重物300MM高度,请问直接用正反旋钮控制能行吗,真要用PLC,单片机控制么

网友:
步进电机要用脉冲控制的,没有plc不好控制吧。

网友:
这个要按照电机的转矩-转速曲线来计算的,考虑运动部分的惯性

网友:
重物多重考虑了没,57电机能带动不

网友:
百分之百可以,单片机,加我微信号,18577311946,钱几天刚做好一个,单片机,60和86步进,共五轴的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plc拆开来,部就是单片机加外围电路吗?plc可以做的基本上单片机都可以做吧?而单片机可以做的plc不一定可以来自: Android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