害怕伏枥前辈中的旧贴加工方法请教

楼主(2016-02-17):
日前翻看害怕伏枥老前辈的帖子,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extra=page%3D2,里面对马氏轮的运用讲得比较切实,不过里面有个零件星轮所用的材料是尼龙,中间红色圈中有个键槽不知如何加工,我所想到是用先车后铣再插床加工键槽,别无他法了,但这种加工方式在广州或深圳都不是很好找了,感觉它已经慢慢淡出了常用的加工方式,不知大家有没有更好的加工方式,关键是考虑价钱,因为这是非标设备,用量不多的。还有就是以前加工过尼龙料,感觉那种东西小公差比较难保证,大家有没有那种经历,来分享一下加工这种材料的经验

网友:
数量不多可以用普车搞定

网友(点评):
专业!现在用普车拉键槽已经很少见了

网友:
把铣床当插床用
人工插

网友(点评):
这个必需所把刀磨到键槽的宽度吗?还是用小一点的慢慢保证公差?

网友:
用车床,磨一把拉刀或者推刀,用尾座和刀架就能勾出来

网友(点评):
大侠能说得具体一点不?不能一刀插的吧,如要分刀进给,应该如何操作?

网友(点评):
当然要分刀进,反复进刀、测量

网友:
车床车了孔就能拉吧

网友:
车出内孔,然后用拉刀拉出键槽,这是最普通的办法。不知哪位还有更高明的办法,可以交流

网友:
既然是用量不多,又何需自寻困扰,会啥用啥能搞定就成,笨鸟先飞。

还“关键是考虑价钱”笑晕人了,才几个个能搞去多少银子?楼主在这里花的人工成本都不低于加工费。

网友(点评):
如果这活是你接的,你打算出多少钱做这套非标工装?你又报多少钱给客户?你敢肯定客户会接受你的报价?在现在经济环境配成本压力你扛过多少次?不要说中国现在只会生产低端产品,在你玩高上大的东西前你必需学会营利

网友(点评):
哈哈!这就是被牵着鼻子走的表征。998 老师所的没钱途就是这类非标活。 ^_^

网友(点评):
楼主我教你个简单的,而且能保证你的加工精度,上个锯弓,然后拿锉修。别说你尼龙的,铸铁轮我都拿锉刀修过。

网友(点评):
只能说,太正确了

网友:
20厚的尼龙,用尼龙板直接上雕刻机,直接切下来,对于键槽高度0.2的公差可以保证,中心孔再用铰刀过孔,键的上面会出现刀具圆角,可以用锉子去圆角,加工成本最低了。
现在有激光的雕刻机,精度更高还没有刀具圆角,你可以去问一下。

网友:
键槽拉刀,铣床车床上都能搞定

网友:
直接注塑成型。

网友(点评):
这几个量用注塑?你疯了。

网友(点评):
LZ没说几个,我这方法是批量的。

网友:
这种尼龙的东西一般都会在中间嵌不锈钢套,保证加工精度和强度。

网友:
精车之后直接线切割割键槽!公差、质量、光洁度都有保障。

网友(点评):
层主厉害,尼龙材料都可以直接上线切割。

网友:
拉刀拉出键槽

网友:
就几件,车床或者铣床插

网友:
车床拉键槽,学习啦

网友:
有一次我是用台钻拉的槽,就拣了根内六角螺丝磨了把插刀,成本:M8x40(2毛)十磨刀20分钟(工钱10元)十电费2毛十插槽5分钟(工钱2.5元=成本12.9元。不知道这样算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