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见过这种皮碗连接么?

楼主(2016-02-17):
大家有见到过皮碗连接的情况么,最近看了台进口的设备,以前没见过这样做的,请大家给点信息,哪里能买到这个皮碗呢?
为了看的更清楚我画了张简图,供参考!

楼主:
有人知道哪里可以买到么?

网友:
为啥要这样连接?什么又是“皮碗”?请教,谢谢。

网友:
它沿波纹管 管长方向,是不是需要有长度补偿,或者动作?

楼主:
电机带动波纹管上下循环动作,像风箱一样,起到鼓风的作用!

网友(点评):
鼓风搞得这么复杂?还要伺服?

网友A:
电机连杆是往复摆动,还是转整圈?波纹管连杆只伸缩,不转动?

“皮碗,主要用于汽车液压制动系统及离合器操纵系统、加力系统中起传递压力和密封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连杆是往复摆动,还是转整圈?波纹管连杆只伸缩,不转动?

“皮碗,主要用于汽车液压制动系统及离合 ...

电机连杆是往复摆动,波纹管连杆只伸缩。因为电机连杆往复摆动时,在水平方向会有少量位移,所以才用的皮碗,否则,波纹管连杆就要做成可以水平方向动作,但是这个机构波纹管连杆只能在垂直方向随电机连杆移动。
我想知道,有人这么用过么,哪里可以买到呢

网友(点评):
知道了原理,没必要完全一模一样。可以考虑改动结构,或者替代。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机连杆是往复摆动,波纹管连杆只伸缩。因为电机连杆往复摆动时,在水平方向会有少量位移,所以才用的皮 ...

波纹管连杆有导向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纹管连杆有导向么?

没导向,直接固定到波纹管底部

楼主(2016-06-22):
这好像是一个减震垫

网友:
波轮洗衣机的甩干桶与传动轴的连接就是皮碗。。

网友:
其实没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