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门花用CAD如何绘画

楼主(2016-02-17):
(无正文)

网友:
什么意思

楼主:
就像这样的,如何用CAD作

网友:
应该可以贴图吧

网友A:
将图片做为参考底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图片做为参考底图。

位置和尺寸都不好定啊

网友(点评):
用样条曲线描绘,测量一下实物尺寸A,标注一下样条曲线的尺寸B,然后比例放大A/B。

楼主:
谢谢,我也是这么考虑的

网友B:
把图片复制到CAD里,描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图片复制到CAD里,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