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种位置度标注,你怎么看?

楼主(2016-02-17):
标注一个孔相对于另一个孔(基准孔A)的位置度为Ø0.6 A 。这种表达方式你怎么理解?对不对?

网友A:
您认为到了φ0.6还有标注的意义了吗?

网友:
一:孔的大小尺寸没有显示出来,不能直接判断
二:孔的用途不清楚,是定位?穿螺丝?不能判断

网友(点评):
考虑周到

网友:
没看见过

网友:
那应该就是想保证两孔的相对位置了,对于孔的实际位置要求不高。

网友:
座标镗完全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
看不明白。

网友B:
楼主直接上全图,关联的理论正确尺寸没有、基准孔的轴向长度没有,就单凭一个位置度根本无法判断设计者想要保证的是同轴度、孔中心距、还是角度。

网友:
控制中心距和中心线直线度

网友C:
这种标注是欠妥的,个人理解是作图者希望被标注孔相对于基准A在X和Y方向上要有位置要求,问题就在这个X和Y的方向怎么定,单纯一个孔是不能定方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标注是欠妥的,个人理解是作图者希望被标注孔相对于基准A在X和Y方向上要有位置要求,问题就在这个X和Y的 ...

我的理解和大侠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认为到了φ0.6还有标注的意义了吗?

暂不讨论是否有意义,就这种表达方式大侠怎么理解?怎么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直接上全图,关联的理论正确尺寸没有、基准孔的轴向长度没有,就单凭一个位置度根本无法判断设计者想要 ...

假定基准孔与被测孔的理论正确尺寸(中心距)是200mm,两孔轴线长度为25mm,孔径12mm,两孔在同一平面上。请问被测孔的位置公差是如何理解,又怎样确定呢?请大侠指点一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假定基准孔与被测孔的理论正确尺寸(中心距)是200mm,两孔轴线长度为25mm,孔径12mm,两孔在同一平面上 ...

 大侠过谦了;
如果就你前面的字面理解来看,此时位置应该包含:被测孔相对基准孔的中心距误差+中心距方向上的平行度误差(注意:如果严格来说就是一个中心距误差,之所以后面加一个平行度误差,是考虑到测量方法等因素,很多人在测量中会只取一个中心距的值,而实际上应该要在被测孔不同轴向位置分别测量、取误差最大值计算位置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侠过谦了;
 如果就你前面的字面理解来看,此时位置应该包含:被测孔相对基准孔的中心距误差+中心距方 ...

多谢大侠指教,如大侠所说,公差带形状不应该是圆柱形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大侠指教,如大侠所说,公差带形状不应该是圆柱形吧

只有一个方向上有约束,公差带是两个平行平面间的距离,不是圆柱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一个方向上有约束,公差带是两个平行平面间的距离,不是圆柱形

如大侠所说,那公差值前的Ø不是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大侠所说,那公差值前的Ø不是错了?

如果只有一个方向的约束,通常情况下标注Ø是欠妥的。

网友D:
难道标注的不是同轴度吗?是不是标注符号标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难道标注的不是同轴度吗?是不是标注符号标错了?

不是同轴度。是位置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