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电路图怎么看

楼主(2016-02-17):
抱闸伺服电机的电路图看不懂,请教高手如何接线

电路图

电路图

网友A:
伺服驱动器光电耦合器亮,三极管导通,继电器线圈通电,开关闭合,制动线圈通电制动。

网友:
两个回路:一个控制回路 一个工作回路。

网友B:
继电器和常开触点用虚线连接表示是一个电器元件,是联动的,继电器线圈得电,触点闭合,制动器线圈得电(这个一般是通电松开刹车,断电抱紧刹车)

网友:
接线图  太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继电器和常开触点用虚线连接表示是一个电器元件,是联动的,继电器线圈得电,触点闭合,制动器线圈得电(这 ...

总共有6条线,驱动器端BRA正负两条,DC24V电源线正负两条,电机制动线圈DC24V两条

按照这个图所示,那么这6条线分别怎么连接继电器,能说详细点吗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驱动器光电耦合器亮,三极管导通,继电器线圈通电,开关闭合,制动线圈通电制动。

总共有6条线,驱动器端BRA正负两条,DC24V电源线正负两条,伺服电机制动线圈DC24V两条,

按照这个图所示,那么这6条线分别怎么连接继电器,能说详细点吗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总共有6条线,驱动器端BRA正负两条,DC24V电源线正负两条,伺服电机制动线圈DC24V两条,

按照这个图所 ...

我去,你真的看不懂吗?还是在逗我。上面不是有两个直流电源吗?对应相应的电源线。驱动线上面标了的啊!继电器控制端和工作端接线都不会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去,你真的看不懂吗?还是在逗我。上面不是有两个直流电源吗?对应相应的电源线。驱动线上面标了的啊! ...

对电路不太懂,确实不明白图中的意思,按照你的解释,现在我的理解为,驱动器端正负两条线与DC24V电源接通继电器控制线圈,用来控制继电器闭合,而再一个DC24V电源线与伺服电机制动器正负线接通继电器闭合线圈,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