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式加工中心一般用什么作行程安全限位

楼主(2016-02-17):
  一般立式数控加工中心,XYZ三个轴的行程限位选择硬限位还是软限位,哪种在日常使用中选择的较多,
软限位用哪种限位开关呢,如何与数控系统连接接线呢        望高手解惑

网友:
挡块+行程开关

网友:
软限位是在系统内部设置的,没有硬件.

网友:
伺服电机编码器是绝对值编码器!

网友:
软限位是系统参数规定在某一个范围内即可,而硬限位是指安装在两端的限位开关,触碰到说明到了极限。基本上都是两者一起用

网友:
加工中心硬限位和软限位都是必须的。硬限位用行程开关,软限位用系统软件。

网友:
都要,软限位是系统里面设置好,硬限位就是缓冲块;硬限位的位置比软限位的位置靠后一点,作为最后一道保护。

网友:
两者一起用的呀  软限位是在程序里设置,硬限位用的是行程开关,硬限位要不软限位的限位行程大一点

网友:
回了0,就有了软限位,软限位依附于硬限位,可以自己改位置

网友:
软限位通过伺服电机编码器完成,硬限位也是机械限位,通过挡块完成,一般材质为尼龙或者聚氨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