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内凹面该如何加工

楼主(2016-02-18):
这是一种油管接头,这种内凹面的加工很头疼,之前都是用钻头加工,做出来的表面有震纹而且光洁度达不到要求,大家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帮忙指点一下,这内凹面该咋加工,里面内孔直径3.2,

网友:
依稀记得有成型刀具这样的东西

网友(点评):
楼主说用钻头,头部当然要按内凹面形状成型。

网友:
磨削加工。。。

网友(点评):
怎样磨?说详细点可否。

网友:
有一种叫内孔车刀。

网友(点评):
您好,车12*1.5的内螺纹,用的是8毫米的普通SNR10K11刀杆,刀头不耐用,车二三十个就要换一个刀尖,加工的螺纹有毛刺,而且有震纹,您能给推荐个好的方案吗?谢谢

网友(点评):
在吗?把刀用好师傅,还请您指点迷津

网友(点评):
1)确认刀杆中心高。2)冷却要充分。3)进刀方式改为改进式侧向进刀。4)确认好每次走刀的切深。5)使用PVD涂层韧性好的刀片材质。6)合理的切削参数。暂时先想到这么多。这个是个比较复杂的案例。

网友(点评):
要根据刀片失效形式具体分析才能有对策的。

网友(点评):
目前是用G76车的螺纹,第一次吃刀量大,逐渐减少吃刀量,刀片是16一片的EAGLE(牌子)11IR2.0ISO EMC黄色刀片,还没开始干活,开始干了把刀头的磨损照片发上来,再向您请教。

网友:
东西不大,钻头磨成型制作是最简便和有效的方法。
出现震痕的原因是钻头刃口没有磨好。
这种钻头改制为成型刀具,需要适当修磨一下切削刃的前面,减小一些切削刃前角,切削刃的后角也不能太大。不要用新钻头,磨短的旧钻头更合适。
特别要求光洁度的时候,可以分粗精两次加工。精加工时刀刃用油石揹光,钻速不要太高,再用浓切削液配合。

网友(点评):
多谢您的回复,对我很有帮助,谢谢。

网友(点评):
另外不知道磨个小内孔刀能不能行的通

网友(点评):
老师傅您好,假如用钻头的话,那个端面和内凹面连接处的圆弧该咋弄出来呢?磨钻头的时候带出来还是再加工一次?

网友(点评):
伏枥前辈您好,我个人认为,先钻小孔,再钻大孔时钻头没有定心,容易振动,工件表面就会出现振纹,这是在液压零件中不允许的,所以只能先钻大孔,个人的一点小建议,还请前辈指教。

网友(点评):
先钻小孔肯定功效高,要做好得看钳工磨钻头的技术。我当工人时,技术就是这样得到磨练的。

网友(点评):
看图纸要求,尽量一次做好。

网友(点评):
多谢您的指点,我会努力把钻头磨好的

网友:
工序不对!你肯定是先钻的小孔

网友(点评):
被您说中了,有啥好办法吗

网友(点评):
先钻小孔效率高,没有错。

网友(点评):
如果你是钳工,要相信自己能做好。

网友:
京瓷有种整体刀头专门针对小孔加工的,最小的2.0

网友(点评):
谢谢您的回复,已经找到

网友A:
用1000元左右的拉拉车加工可能最好

网友(点评):
手板车,小仪表车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1000元左右的拉拉车加工可能最好

那样可能效率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