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去除外圈钢丝层

楼主(2016-02-18):
管子外有一层钢丝编织层,想去除其中某一处的钢丝层,留下环状的空档,比如图中两条黑线之间,有什么办法么

楼主:
去除后钢丝层断面不翘边,类似上端部钢丝层断面,基本与管子贴住

网友:
线切割,反正伤不了内部胶管,加工时旋转切一圈

网友A:
包皮环切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包皮环切术

呵呵,激光好像不行吧

楼主:
切恐怕不行,拿砂轮片切过,要散边,翘起来

网友B:
这样切断以后会变形脱落,建议加热定型后再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切断以后会变形脱落,建议加热定型后再切

钢丝层热熔或热脆后再切?有没有什么参考资料啊,实际我就是要切断这个管子,现在就是想钢丝层切断时断面不张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钢丝层热熔或热脆后再切?有没有什么参考资料啊,实际我就是要切断这个管子,现在就是想钢丝层切断时断面 ...

加热一下消除钢丝网的应力,试试吧。另外一点,钢丝网切断后直径会变大回缩,平行四边形网状结构的特点就是这样。加热有可能是个办法,试一下吧,我也就是这么思考了一下,没实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