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所示薄片A与B铆压在一起,需要检测铆压在一起是否紧

楼主(2016-02-18):
如图所示薄片A与B铆压在一起,现在需要检测铆压在一起的是否紧,即给一定的力推动A来检测A是否围绕B旋转,由于薄片较小检测起来比较麻烦,求助各位大侠是否有好的检测方法,谢谢

楼主:
没人吗?不要沉了啊

网友A:
能不能给上个实物看看,还有B好不好定位,楼主是想只测一个产品还是以后要经常抽检?

网友:
接一路压缩空气(用它吹),管口扁平,靠近A面  是否可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给上个实物看看,还有B好不好定位,楼主是想只测一个产品还是以后要经常抽检?

是人工检测,还是自动检测(全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人工检测,还是自动检测(全检)?

谢谢你的回复,是用设备进行全检,不知道你是否有好的想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给上个实物看看,还有B好不好定位,楼主是想只测一个产品还是以后要经常抽检?

谢谢,固定的位置只有绿色线向下5mm内是可以固定的,零件B是个圆柱体,只是这一种产品,是要进行全检的。

网友C:
要一个气缸和一个压力传感器,气缸推薄片,在压力范围内不动就可以

网友D:
可以从设计上考虑。

如圆周上加卡位,完全卡死就不用检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一个气缸和一个压力传感器,气缸推薄片,在压力范围内不动就可以

谢谢你的回复,我们也这样处理过,可是位置空间不够,想用旋转气缸来提供扭矩,可是频率和最小阻挡半径都不允许

网友(点评):
是否可以考虑增加一个位置来检测,或者下道工序上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从设计上考虑。

如圆周上加卡位,完全卡死就不用检测了。

谢谢你的回复,这个是客户要求的,所以也没办法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我们也这样处理过,可是位置空间不够,想用旋转气缸来提供扭矩,可是频率和最小阻挡半径都 ...

谢谢,用的是分度盘机构,因此专门有一个工位进行检查,但是空间利用都是不好

网友E:
小弟有一不成熟的想法,可否在分度盘旋转时,设置一个弹性障碍来阻挡薄片A的路径,设定好拨开弹性障碍所需的力,若铆压足够紧,则拨开障碍进入下一工位,若不够紧则A与B发生相对角位移。

网友:
呵呵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13楼这位兄弟的  这个方法 简单粗暴  效果很明显而且成本低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弟有一不成熟的想法,可否在分度盘旋转时,设置一个弹性障碍来阻挡薄片A的路径,设定好拨开弹性障碍所需的 ...

谢谢你的回复,由于零件是固定在工装上的,所以必须将零件拿起脱离工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