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能把电主轴工作时的转速显示到数控系统面板上?

楼主(2016-02-18):
三相380V电路,数控系统控制变频器,变频器再控制电主轴的旋转运动,这个时候怎么把电主轴的转速反馈并显示到数控系统的面板上呢?

在一般机械主轴的情况下配一个旋转编码器就可以了,电主轴是无法采用这一办法的,所以请教一下各位,谢谢各位

网友A:
变频器的输出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的输出频率?

什么意思?  输出频率只能用来控制主轴转速,而转速还是不能显示到数控系统上吧

网友:
加工中心用电主轴标配都是带编码器的吧,系统能直接读取转速并显示。

网友B:
在和主轴有固定变速比的轴上,或者直接在主轴上,用霍尔传感器,或者光电传感器采集脉冲信号,经单片机处理后可显示为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和主轴有固定变速比的轴上,或者直接在主轴上,用霍尔传感器,或者光电传感器采集脉冲信号,经单片机处理 ...

那么请教,用霍尔传感器如何与数控系统接线啊

网友:
通过模拟量0-10V对应数字显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请教,用霍尔传感器如何与数控系统接线啊

需要在轴上安装1或两个凸起,磁性材料。两个是为了高转速时的平衡。低速时1个就够。

霍尔元件通常有三个脚,正电源5V、地、输出。在磁性材料掠过时会发出脉冲信号,让MCU进行计数。

此类应用在邦巴蒂车速表上有应用。在测功机上有类似应用。最常见应用是自行车车速表,某宝上就有。都可以参考。

光电应用的话,在主轴上装一个环片,上面设缺口,光电管在环两侧发射与接受,就是你说的编码器。也可以实现测速目的。

网友:
用模拟量0-10V的传感器,然后通过单片机应该可以显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