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各地的CAE工程师大致是一个什么薪资水平?

楼主(2016-02-18):
1~2年的新手
3~5年的
5~10年的
10年往上的
均指平均水平。

网友:
与工作年限无关,与水平有关。

网友A:
玩这类东西,跟年头都没多大关系,能玩,月薪几万都可能,要是靠熬年头,那就是‘普通工程师’的薪水,

这些,跟你在工厂车间做加工工艺是不同的,那个,跟年头有很大关系,

网友(点评):
很对,正常外资没有低于一万的,刚毕业除外,一般都是干几年结构转过来的

网友(点评):
大侠,写电机的是矢量控制,做那个瞬态的分析属于这个cae吗?

网友(点评):
笼统说,可以包括在里面,但细说,CAE在国内主要是做结构分析,而热分析,电气分析,都是另外的专业了,

网友B:
楼主不先自我介绍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玩这类东西,跟年头都没多大关系,能玩,月薪几万都可能,要是靠熬年头,那就是‘普通工程师’的薪水,

...

大侠  有没有一些具体点的建议  我现在就是个刚入行的CAE工程师  现在是壳体类零件分析  不久就会接触齿轮和轴承的分析。  该怎样走好这条路呢  CAE工程师   看着高大上  要懂的很多   实际中的尴尬   心里清楚   也很酸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这类东西,跟年头都没多大关系,能玩,月薪几万都可能,要是靠熬年头,那就是‘普通工程师’的薪水,

...

因为不想再继续“搭积木”一样搞什么非标了,受大侠激励,重新拿起力学,自己有那么一点点数学基础,趁着心里还有股拼劲,再折腾折腾,这辈子不跟红毛搞两下,死了也不甘心啊,虽然还很年轻,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这类东西,跟年头都没多大关系,能玩,月薪几万都可能,要是靠熬年头,那就是‘普通工程师’的薪水,

...

大侠,水平的高低,很大程度上,是不是看彼此数学与力学方面的功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先自我介绍下

比一般人多读几年书,误进机械,想一黑到底的娃,哈哈

网友(点评):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墨水,会变好的,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