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分钟就可以完成机翼折叠的AVID轻型飞机

楼主(2016-02-18):
AVID公司自1983年开始研制超轻型飞机,当年在Rohkosh获得“最佳新设计”奖。1984年出售了第一架飞机散件。注意该飞机只出售散件,你买回来后需要自己按照说明组装。

所有AVID飞机均采用了可折叠式机翼,折叠时不需要拆卸内部的操纵系统,只需五分钟即可完成。 折叠后不仅大大地减小了存放空间,还可用车牵引在平坦的公路上行驶。

AVID飞机提供多种形式的起落架。可选前三点或后三点轮式起落架。用户可以很容易改变起落架的布局,但前三点改变成后三点更加容易一些。 可选轮式、浮筒式或两栖浮筒式起落架。如果已经选了轮式起落架,只要用二小时 就可更换成浮筒或两栖浮筒。 可选附加在轮式起落架上的滑橇。此时飞机既可在普通跑道上起飞降落,又可以在松软的地面(如雪地)起飞着陆。

所有的组件均在FAA认可的清单上。其中全部的焊接和玻璃钢成型工作均已完成, 主梁上的孔已钻好,翼肋制成成品。因此装配时不需用专用工具。散件中包括组成飞机所有零、构件(表面涂层除外)。所有金属标准件均符合AN标准。为便于运输所有的散件装在板条箱内。

使用襟副翼,襟副翼不是一种新的设计,早已在一些飞机上使用,襟副翼的增升效果较内侧襟翼更好。当飞机的襟副翼偏转15度时副翼仍可偏转5度,即使在主翼失速后仍保持一定的滚转力矩。 AVID的襟副翼进行了静平衡,避免产生颤振。

图:AVID

使用机翼玻璃钢油箱。铝油箱在焊缝处有裂纹渗漏倾向,玻璃钢油箱韧性较好。不易产生裂纹。玻璃钢油箱是半透明的,飞行员可以直接看见油面,而铝油箱必须安装油量表。根据整体布局,油箱放在机翼处,其距重心较近,在飞行过程对重心变化的影响极小;油箱还可以安排在机头处,但因其距重心较远,飞行过程重心变化较大。

网友:
说好的5分钟呢

网友:
和E2一样的机翼向下旋转90度再后旋转9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