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空压机,请教

楼主(2016-02-18):
想买个空压机,做一些简单的气动实验,比如说推动气缸等。

搜索淘宝:有这种无油静音空压机,多是牙科、木工、喷漆用

还有这种普通的空压机

哪种合适呢?

感觉后者更合适,是工业级的,应该用后者吧?

网友:
用无油静音的,不需要维护。关键是噪音很小!!!下面这个需要定期加机油,而且噪音很大,放在室内吵死人。

网友:
空压机噪音多数出现在进气滤芯、阀片、进气单向阀、出气口、漏气点上。

网友:
一般用途普通空压机就可以,无油空压机成本高不少,所以一般只在压缩空气里不能有油的场合才使用。另外还要考虑流量是否足够,

网友(点评):
谢谢!我怎么感觉无油静音的便宜?

网友(点评):
寿命,维护,另外还有质量。

网友(点评):
工业级的基本上按时换油放水就不用管,用个十年八年不会报废。无油的没用过就不清楚了。

网友:
我这是后者,前者的充气速度太慢,要赶上机床所用的充气速度,那价格可以买个螺杆式的空压机了 。说是免维护,但是充气后那缸体温度比较高,充气频率高的 估计寿命不会太长

网友(点评):
谢谢!我还是打算买无油静音的!!!

网友(点评):
我的气缸小,用气应该少!

网友:
按你需要的压力选吧。如果你需要的压力小的话,倒是可以选无油静音的,这么便宜应该是皮瓦的。如果是活塞环的还是算了,一个空压机两百块钱,贺尔碧格的一套活塞环都要200块钱了,国内的活塞环ptfe的不行,粉尘很多。
如果需要的寿命长,还是别选这个无油的了,无油润滑,曲轴和活塞销处的轴承必须是免维护的,光这几个SKF或NTN轴承都不止这点钱吧。
有油的机组整体寿命比较长点,如果需要的空气含油量要求高的话,需要后处理,这样后期维护可能会高点,换三滤。

网友(点评):
谢谢!回复真专业!赞!!!

网友:
红五环   开山的不错

网友A:
楼主,你好!我公司是专业做液压同步解决方案的公司。对于你的课题,我们还想了解得更细致点,请问,怎么可以联系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我公司是专业做液压同步解决方案的公司。对于你的课题,我们还想了解得更细致点,请问,怎么可 ...

sorry,错屏回复了!

网友(2018-02-26):
买空压机要确定流量和压力,对水分要求怎么样。就很好选了,这种小型无油的空压机 深圳邦士机电有很多啊

网友(2018-08-03):
空压机售后、服务————18602966459  ,Q 2635396995
可出租
出售开山品牌各系列空压机、钻机钻车、凿岩设备。
可加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