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自动计算总重的问题

楼主(2016-02-18):
上面明细表是重复区域。总计那列的重量我算出来了。现在我要把总计的重量求和,放在下面重量那里。哪位大神知道怎么做?我百度了n久了,没有找到答案

网友:
每个零部件的材料,密度设置好了,
直接用&asm.mbr.pro_mp_mass

网友:
没必要这么麻烦,既然是想求装配体的质量,就把装配体的质量属性写入装配体文件的自定义属性中,标题栏重量链接装配文件的自定义属性中的质量属性即可。

网友:
&PRO_MP_MASS:1[.2]
这个是软件自身的参数

网友:
设好关系式就可以了

网友(2016-03-31):
我也纠结啊,材料,重量,名称多不显示出来,照着书上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