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各位社友连接轴采用这种结构是出于什么目的。直接联轴器链接可以不?

楼主(2016-02-19):
(图片)

网友: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能保证连接的两根轴安装时的同心度,直接连接更好,关键是保证的代价高

网友(点评):
嗯,实际安装也不需要太大精度。

网友:
这种结构 一般都是低速运转, 实际装配过程中, 也比较难把两个轴的同轴度调整的非常好, 也没必要。这样的话就用这种柔性的联轴器,弥补两个轴的不同心。

网友(点评):
确实,工作过程偏摆比较大。

网友:
这应该是柔性连接,担心同轴度不好控制吧,又为了节省成本,不知理解对不

网友(点评):
貌似这个成本并不低。比起直连。

网友:
就像低配的手机用低配的芯片一样,低成本的设备,不会花较大成本在加工精度上,就有了这种廉价结构,兼顾方便装配。

网友(点评):
装配上也麻烦,直接联轴器链接安装要更方便。

网友:
可移式刚性滚子链式联轴器。分有罩和无罩。如
型号:    GL9
公称转矩[Tn]/(N·m):    1600
许用转速/(r/min)|无罩壳:    400
许用转速/(r/min)|有罩壳:    2000
轴孔直径|d1、d2:    50、55
轴孔长度|Y型|L:    112
轴孔长度|J1型|L1:    84
链号:    16A
链条节距p:    25.40
齿数 z:    20
重量/kg:    20.0
许用位移|△Y:    0.5
许用位移|△X:    3.8
许用位移|△α:    1°
看图应当是有罩的。它容许一定的安装误差。安装好了通常不会出现问题的。拆卸很方便吧!如果维修只需将链条解开就可以了。看过楼上,楼下凡出现链条磨损者除设计原因外皆属安装不当!

网友(点评):
嗯 说的很清楚了,社友用心了。。。。。。

网友A:
这货不就是联轴器么

网友(点评):
嗯 以前没见过这么用的,

网友:
royann  确实,非常容易磨损,用不了多久就不能用了。摆动就很大了。  发表于 昨天 14:55

掌握正确地安装方法就不会发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货不就是联轴器么

这不是链条式联轴器?

网友:
链条联轴器啊  楼主想表达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