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mm厚的板子最多打多大的螺纹孔?

楼主(2016-02-19):
求教

网友A:
受力不大的话可以按照3个牙的尺寸推算一下

网友:
粗牙M5,细牙M6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受力不大的话可以按照3个牙的尺寸推算一下

简单直接。正解。

网友:
不说底孔形式没法说……假设底孔是冲深成型比钻底孔能做的螺纹要大………

网友:
螺纹M8是1.25,M10是1.5。都在3个牙以上。如果受力不大的话都可以用

网友:
学习啦,3个牙。

网友:
学习了,3到4个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