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机械动作怎么实现?

楼主(2016-02-19):
各位大神,给点建议 啊  谢谢

网友A:
在滚轴的末端(前转盘背面)都装上外齿轮,后转盘固定不动,并装上大的内齿轮,前转盘转动带动转轴转动,如行星齿轮

网友B:
这是搞什么的,卷布吗?

网友C:
卷卫生纸的看下,有启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搞什么的,卷布吗?

卷布 卷纸 卷食品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卷卫生纸的看下,有启发

启发是啥

网友:
找资料启示

网友D:
复卷机的结构原理参考下就明白怎么弄了。。。。。。。不懂得问我。

网友:
应该用行星轮

网友:
类似于复卷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滚轴的末端(前转盘背面)都装上外齿轮,后转盘固定不动,并装上大的内齿轮,前转盘转动带动转轴转动,如 ...

大转盘怎么动呢?一个电机能否完成小转滚的转动和    大转盘的精确分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复卷机的结构原理参考下就明白怎么弄了。。。。。。。不懂得问我。

还是不懂啊  这个怎么做到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是不懂啊  这个怎么做到的?

加一个平行对辊,中间加一个压辊 就可以实现楼主这个复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一个平行对辊,中间加一个压辊 就可以实现楼主这个复卷了。

太谢谢了。。

网友E:
复合运动,1马氏间歇机构,实现转动和停止 2用一个太阳轮带六个小齿轮
用一个电机就能完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复合运动,1马氏间歇机构,实现转动和停止 2用一个太阳轮带六个小齿轮
用一个电机就能完成了

谢谢啊,高手,我去研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复合运动,1马氏间歇机构,实现转动和停止 2用一个太阳轮带六个小齿轮
用一个电机就能完成了

问下,这种复合运动能不能实现用一个电机正转时候是控制大盘转动停止,反转时候控制太阳轮带动六小齿轮转?大盘小齿轮两个动作不能同时进行,要怎么安装呢?

网友E:
反转时要实现什么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反转时要实现什么动作?

反转大盘转,正传滚筒转

网友:
我看了你发的动画,电机不用正反转的,大盘转和停用马氏机构,如果滚筒可以一直转的话,用行星齿轮系就可以了,如果滚筒要在大盘停时才转,把太阳轮改为不完全齿轮。

网友:
我昨天的回复你看了么?

网友(2016-09-18):
引用 楼主:
大转盘怎么动呢?一个电机能否完成小转滚的转动和    大转盘的精确分度啊?

大装盘中心可以连接一根轴或者带轮这类的吧,这样一个电机就能实现转动,但精确分度就只能靠控制的

网友:
这个我们公司多轴加工机床差不多,只要在大的齿轮上加个外齿轮(这个控制分度),中间加个齿轮,控制旋转

网友:
卷到轴上没那么容易吧,应该得有机构吧,DD马达旋转是不是比较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