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simulation分析中的应力、位移、应变图怎么看呢

楼主(2016-02-19):
各位大神,请问一下solidworks simulation分析中的应力、位移、应变图怎么看呢,如何通过应变图的数值来衡量结构是否合理呢?9 y3 j+ P+ F* r; x) g

网友:
不是你怎么看图,而是你首先要理解这些概念,要有力学基础。

网友:
要会定性分析,正确设置参数,图表只是一个定量结果的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