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零件的工程图怎样表达?

楼主(2016-02-19):
如题,这种零件的工程图该怎样画呢?

铁上包覆塑料,下图所示的黑点共有8个,我猜测应该是铁盘上的孔,里面应该是填充塑料了,不知道我猜的对不对。如果我猜的对该怎样画图;如果不对应该是什么样呢,又该怎样画图?

图中的塑料已经包覆好,不可拆卸
求大侠赐教

网友A:
塑料填孔,不是这样的,你应该用卡尺测量一下孔的深度。

网友:
做几个剖视图。

网友(点评):
麻烦看下,是我在5楼那样画吗?

网友:
剖视图咯,技术要求里写明要求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塑料填孔,不是这样的,你应该用卡尺测量一下孔的深度。

天花板大侠   这个零件是成品了,塑料包好弄不下来
如下如这样表达行吗?

网友(点评):
这个可能是一个insert molding的零件,中间的那几个空可能是为了增加结合力的。 在结构上仿照着做就可以了, 或者是做更好的lock结构。

网友:
你猜得没错,图也花的对,还需要一个没有小圆孔位置的剖面图

网友(点评):
那用旋转剖视图可以吗?

网友:
孔的底部不应是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花板大侠   这个零件是成品了,塑料包好弄不下来
如下如这样表达行吗?

塑料和铁之间不可能留有缝隙~

网友:
增加接触点加强橡胶与金属之间的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