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一打开就出现这个框框,该怎么解决?

楼主(2016-02-19):
SW一打开就出现这个框框,该怎么解决?

谢谢。

网友A:
没遇到。你可以把工具栏设成默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遇到。你可以把工具栏设成默认的。

默认过了还是这样

网友:
同求,我的最近也出现这个窗口

网友:
做个记号, 希望以后用不到

网友(2016-03-25):
没出现过类似问题

网友:
暂时还没有出现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