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种节流阀能用在液体上吗

楼主(2016-02-19):
这种节流阀一般是气动用的。我的一个产品,需要粗略的调节液体流量,就是单纯的利用它的开闭功能,能用在液体上吗?

补充内容 (2016-2-19 16:23):
就是一个液体装置,不考虑腐蚀,而且液体环境无压力。

网友:
我家孩子洗衣机就是这种进水管。

网友:
没有腐蚀性的液体,可以用啊;压力差不多,也不存在泄漏。

网友:
应该没问题,压力不大就可以

楼主:
不能的原因是?

网友:
看是否腐蚀,压力大小,如没有的话就可以

网友A:
不能,会漏水,那个快接卡瓣处会漏水。以前觉得气都可以密封,液体应该不成问题,但是是漏的,气体其实也是漏的,只是没觉察到而已。

网友:
可以测试一下嘛,有东西,装上测试一些就知道了

网友:
赞同测试一下

网友:
一般的液体应该就可以,只要没有腐蚀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会漏水,那个快接卡瓣处会漏水。以前觉得气都可以密封,液体应该不成问题,但是是漏的,气体其实也是 ...

如果漏,有2个原因:1. 里面的O型圈失效;2. 管子未插到位。
我们经常用在气体上。要验漏的。安装正确不会漏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