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轮传送定位

楼主(2016-02-19):
我们经常会用到利用滚轮传送部品,利用自身的一个重力让它下滑定位,可是我发现这种方法不是特别好,部品可能下滑不到位导致感应器感应不到部品。各位大侠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

网友:
用个气缸再推拉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个气缸再推一下,,,

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我在那基础上添加了一个推的气缸,但是我又担心部品会有一半在滚筒上面一半在定位的铁板上面。虽然可能性不高,但无法做到绝对。

网友:
第一个方法:上部加一个转动的带毛的刷子,既不伤害物件,也能推到位。
第二个方法:最后的滚轮换成电动滚筒,检测到物件后给个助力。

网友B:
加个动力辊筒,用电机驱动,动力辊筒与滚轮(从动辊)间用带或链传动。很成熟的传送技术

网友:
可不可以在侧面放一个摆缸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动力辊筒,用电机驱动,动力辊筒与滚轮(从动辊)间用带或链传动。很成熟的传送技术

你们说的方法我们也经常用,但是用到电动的话成本比较高,对我们不太试验

网友:
倾斜度不够,哈哈

网友:
  气缸”拉“改成”赶“。

网友:
如果变动距离不大,把传感器改成可移动,用压缩弹簧带着;传感器两边装硬保护防撞

网友:
气缸+拨爪。

网友:
靠重力方式实现准确位置的要求太高了,可以把传感器放在侧面,原传感器位置加可动限位

网友:
传送滚轮的高度不要这么高,和工作台平齐就可以了最后的位置加个带动力的滚轮。

网友:
加大斜度

网友:
看各位回答,真长知识!

楼主:
其实加任何辅助机构,都需要能将部品传送到同一位置进行信号读取再能进行下一动作

网友:
你这里的部件若是磁性材料的,倒是可以考虑用磁铁做那个底盘。平时玩磁铁的时候发现从高处丢一快铁放磁铁上,不管怎么丢只要高度够,总能丢到中间去。要是底盘的磁场分布处理的好应该可以保证部件能够到底盘上去4 K- s4 O! k" ]

网友:
再或者那个粉红色的底盘做成两部分,和门的扇叶一样的,部件到底盘上来时不管到哪个位置,控制粉红的平台往下移动一段距离,让靠近传送辊筒一扇碰到传送辊筒上的那个橙红色的挡块,折合一下,这样就能将部件赶到预期位置。暂时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