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数据不合理,是我原理错了吗

楼主(2016-02-19):
簧片测试实验报告
                                                      时间:2016.01.15
地点:C1楼实验室
室温:12~16℃ 湿度98%
测试人:///
实验名称: 簧片材料性能测试

实验目的:确认材料弹力性能

实验器材:测力仪,压力机,卡尺,待测簧片宽b=10mmh =0.5mm

验原理:测量簧片材料负载一定3N,伸出量L,簧片的变形量 反向推测材料性能
实验数据:
长度
压力
变形量(扰度)fA
66
3.02
15.4
66
3.04
15.7
66
3.01
15.2

计算过程:
该模型符合长方形片状,片簧计算公式:
P=W*σp /L=(b*h2*σp )/6L ;  F=2L2*σp)/3EhT= P* fA /F
σp:弹性极限Mpa
E:弹性模量Mpa
b:宽度mm
L:长度mm
h:材料厚度mm
P:工作载荷P/N
F:工作变形F/mm
T:施加压力
E=3N*4L3)/(fA*b*h3)=170368MPa(±10%误差:测量工具精度限制及手法误差)
实验结论:推测范围值153331~187404MPa

网友:
不知道楼主计算的时候,单位是否都是采用的国际标准单位
N,M

网友A:
为什么我算出来是180G左右?
E=4*P*l^3/(F*b*h^3)

网友B:
计算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算出来是180G左右?
E=4*P*l^3/(F*b*h^3)

作为弹片,材料的弹性模量为什么会比普通碳钢还小

网友(点评):
你这个比较本身就没意义。同材料不同金相杨模还有差异,不同晶相上也有差异,你横着这么比没啥说服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计算结果

作为弹片,材料的弹性模量为什么会比普通碳钢还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作为弹片,材料的弹性模量为什么会比普通碳钢还小

你的测量精度不够

你看l,它是三次方,它的测量误差对计算结果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