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工件椭圆

楼主(2016-02-19):
各位师傅们请问一下数控旧车床车出来的外圆会椭圆10丝左右,夹持长度55总长170没有顶针,吃刀量2.5MM左右,请指教谢谢各位

网友:
外圆多大?吃刀量0.15~0.3MM如何

网友:
把机床主轴轴承换了 不就行了么

网友:
看你是个成年人,应该不是夹不紧。那就就是机床主轴问题了,主轴跳动的问题。多车几个看看是不是同样的位置有问题

网友:
床子问题

网友:
主轴不行了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主轴问题

网友:
友情提醒,如果要维修主轴 更换轴承 切记 不要用维修人员推荐的 自己网上去找品牌商官网推荐的经销商做 做得越大的越靠谱  (假轴承铺天盖地,行业内皆知)对于这种工作母机 不要舍不得花钱 因为 你想省的钱 后面会让你加倍的掏出去

网友:
理论上在合理的参数下,车床车的圆是最圆的,你的设备主轴该修了

你夹持55,伸出115,没有顶尖,也要看你的加工直径是多少了,直径太小,工件变形,也是会椭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