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塞漏油了,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吗

楼主(2016-02-19):
星形圈、活塞等各零部件均没有损坏

网友A:
1,柱塞运动过程有晃动,密封无法保持恒定压力,造成运动渗油

2,活塞与孔接触不均匀,你测量一下圆度,看到底是谁不圆,处理一下,

3,密封圈硬度或者安装槽有问题,柱塞运动的时候有‘角度翻转’的问题,每翻一下,带出一点油,积累了,就溢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柱塞运动过程有晃动,密封无法保持恒定压力,造成运动渗油

2,活塞与孔接触不均匀,你测量一下圆度, ...

换了几个柱塞,都不行,星形圈硬度在75邵氏内,大侠,如果把沟槽宽度加大点,就是填充率小点会有所改善吗?谢谢

网友(点评):
把硬度再降低,密封圈边上加个‘异性档圈’,柱塞精密抛光,

网友:
虽说星型圈的优点是避免在往复运动中发生滚动,但在往复运动中截面的米形面积却要发生改变,也就是米形槽的截面面积的改变,这样改变的效果与泵的吸油压油过程一样,不同的是从高压端吸油往低压端压油。

网友:
密封太少了

网友:
现在密封圈的直径是多少?可以换大点的密封圈试下

网友:
活塞表面粗糙度?沟槽与密封是否匹配

网友B:
压力低,密封圈硬度高会有此现象,换上parker70度试试

网友C:
在此密封圈外再增加一个U型圈,U型圈的优点是在低压情况下,只靠唇部的过盈变形产生密封,因接触面积小,磨擦力相对较低;在两个圈之间开一个槽,槽上钻一孔通到缸筒外壁,作为泄油孔排掉主密封漏出的油。

网友(点评):
试试带骨架的U封。单一U封有方向性。类似单向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力低,密封圈硬度高会有此现象,换上parker70度试试

密封圈邵氏硬度在70-75之间

网友:
找了个资料,不错,看看,好多轧机用的缸

http://wenku.baidu.com/view/ca7c1d196edb6f1aff001f5c.html?from=search

网友:
密封圈沟槽的深度,宽度,倒圆角,配合面粗糙度是否满足要求。柱塞的圆柱度和表面粗糙度是否可以。

要不换用格兰圈试试,特瑞堡,德氏封等等都不错

网友:
更换密封应该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2016-04-18):
换作斯特封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此密封圈外再增加一个U型圈,U型圈的优点是在低压情况下,只靠唇部的过盈变形产生密封,因接触面积小,磨 ...

大侠分析到位,彻底解决问题。

网友:
看看是不是活塞镀层不平整

网友:
学习一下,有点看不懂啊

网友:
这个设计都不合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