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类似球轴承,可以转动,但转动后又会自己回正的简单机械装置

楼主(2016-02-19):
请问有没有一种简单的结构,或机械装置 实现像脚踝一样可以转动,但不受力后会自己回正。
还有,那种 一根轴插在一段橡胶里,固定住橡胶,轴受力可以转动一定角度,然后不受力后,自动回正,这个装置叫什么?

网友A:
我设计过类似的产品  参考KTV摇麦

网友:
就是你说的这种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设计过类似的产品  参考KTV摇麦

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