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枪钻能打 6061 铝吗?

楼主(2016-02-19):
要做一块5mm厚的铝板,想用6061。
听说6字头的铝比较硬。请问自己用手枪钻,在上面打孔、攻丝,都可以吧?
谢谢!

网友:
对我来说就像是块豆腐,只要把钻头磨标准就可以了。

网友:
还好,我们经常都是手钻来配孔

网友:
亲自试过可以的,但是感觉效果不好,可能是自己没操作好吧

网友:
只要钻头磨得好。。。。。。。

网友:
6061很随意啊,就怕你手扶不住..

网友:
手稳点儿,可以的......

网友:
完全可以的。

网友:
完全可以的,铝很好钻

网友:
A3钢,A6061,这些材质的零件经常手动打孔攻牙。不过铝件厚度太厚的话注意攻牙时用润滑油,不然容易粘刀(丝锥),退刀时容易搞断丝锥。不过我们一般都是直接把丝锥装手钻上搞,比手攻快得多

网友:
难道比钢还要硬?

网友:
解决好钻头的排屑和散热就可以,当然就钻一二个孔,不必考虑散热,还有就是钻孔前先用冲子打定位点保证不偏,打孔时手别抖把正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的,6061打孔还是比45 好打

网友:
我用手电钻打过30厚的S45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