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钢管床身焊接变形的问题

楼主(2016-02-19):
小弟来请教各位前辈一个问题,焊接一个钢管床身,长度3.4米,想知道钢管自带应力变形和焊接变形对床身的总体变形影响各占多少?现在采用的方法是焊接完以后整体热处理去应力,但是这样成本高,如果先对钢管进行热处理去除应力再焊接,之后不再处理,焊接后整体变形量会不会有所改善?

网友:
知道自行车架如何校正吗?
ps;我猜你那是铁管

网友:
貌似焊接变形占大头吧

网友:
记得摩托车架子没有热处理,焊接在矫正的

网友:
必须焊接完后才进行去应力处理,处理完后如果需要,还要上龙门铣铣出需要的平面。

网友:
焊接过程由于温度变化产生热应力导致机架变形,变形量大的话需要先矫形,然后热处理去应力。相比,焊接前钢管内的应力可忽略

网友A:
焊接前的钢管内应力不用考虑。焊接热收缩这一规律要牢记,在下料前就要充分考虑到。焊接过程中焊接顺序要选择变形小的先焊。图中全是四边形结构,很容易自由变形。建议床身加斜撑,或者做焊接用的拉筋,焊后再拆除。

网友:
焊接变形

网友(点评):
多谢分享,就是分太多。。

网友(点评):
上标准分享网上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接前的钢管内应力不用考虑。焊接热收缩这一规律要牢记,在下料前就要充分考虑到。焊接过程中焊接顺序要选 ...

谢谢前辈知道,还有一个问题,焊接以后床身放置一段时间后还会再次变形,这个过程应该是床身缓慢释放内应力的过程,那么怎么避免或者减小这个变形量呢?我希望用焊接以后的床身装上导轨以后,床身是不变形的。

网友(点评):
一般是做退火处理

网友(点评):
焊接残余应力的消除是个课题了。而且总结起来估计还要有数学模型。等等

网友:
这个问题很复杂啊,主要还是看用途,用途决定结构,类似箱式结构的床身有多层薄板结构,(D.穆斯 机械设计 第16版)。

你想控制机架变形保证导轨精度怕是难了点,正常做法是保证导轨托块的刚度。

网友:
公司100kg以上的焊接件一般都要求去应力

网友:
焊接才是变形的大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