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4CrAlNi7-10 后缀-10的含义是什么?

楼主(2016-02-20):
请教,DIN EN 10085 中的 材料34CrAlNi7-10 后缀-10的含义是什么? 谢谢!

网友:
建议查看EN100027了解EN标准中钢牌号的表示方法,大致了解了就能回答你的问题了。
牌号中7-10应整体看,大概解释如下:
牌号中合金含量按从多到少排列,然后合金含量的平均值乘以一个系数(合金元素对应的系数标准中有规定),得到的系数修约成整数,在字母后面排列,中间以横杠隔开
34CrAlNi7-10中,Cr含量1.5-1.8,平均1.65,标准规定Cr系数为4,则4*1.65=6.6,取整为7,Ai含量为0.8-1.2,平均1.0,,标准规定Al系数为10,则1.0*10=10,两数中间加横杠,即7-10的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