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xa标注问题

楼主(2016-02-20):
刚学caxa不久,用Proe画的三维,转换成dxf格式后,用caxa2013打开标注,插入A2图框,1:30比例,结果标注很小,根本看不见,以前直接画的二维,标注不会有这种问题的,请求大侠指点,谢谢

网友A:
这是因为你直接打开文件,文件的默认图版是CAD版的,你关闭此文件,重新打开一个空白文档,图框标题栏设置好后将图调入此空白文档,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B:
你选择标准参数 然后编辑 调整尺寸大小就可以了

网友C:
caxa比autocad相对来说,好用太多

网友:
调标注比例

网友D:
比例样式都可以调整啊 要多大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因为你直接打开文件,文件的默认图版是CAD版的,你关闭此文件,重新打开一个空白文档,图框标题栏设置好 ...

不熟练啊,请问如何调入呢

网友(点评):
我说的这么明白你还不清楚的话我无话可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caxa比autocad相对来说,好用太多

是啊,所以想学caxa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比例样式都可以调整啊 要多大都可以

记得以前是不用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选择标准参数 然后编辑 调整尺寸大小就可以了

记得以前把图框比例设置好后,标注会自动跟着调整啊,不用调比例的

网友:
CAD是一定要调的CAXA就不清楚了

网友E:
楼主应该是在调入图框的过程中设置1:30的比例,图纸没有同比变化,所以标出的尺寸不协调。
我使用的PCCAD还是比较好用的。建议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应该是在调入图框的过程中设置1:30的比例,图纸没有同比变化,所以标出的尺寸不协调。
我使用的PCCAD还 ...

O(∩_∩)O谢谢建议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熟练啊,请问如何调入呢

谢谢,终于解决了,在这里说一下,就是要先设置好图框,比例,然后再调入图形,就不会有问题了

网友(2022-07-01):
这说明你CAD也没用过,这个你模板设定好,按比例设置来就不会这样,如果没有模板这种只能自己手动调比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