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用同一模具冲出的同规格的镀锌钢带和非镀锌钢带定位孔相差1-2mm

楼主(2016-02-20):
我们公司生产的产品,一种为镀锌件,一种为非镀锌件,另种产品除了有无镀层外,尺寸、材料要求完全一样。但是当我们用同一模具进行冲孔时,两种工件的定位孔位置差出了1-2毫米,导致每次换线都得调整冲模,造成大量废品。小弟才疏学浅,一直分析不出原因,还请给位大侠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级进模?有无镀层的摩擦系数有差异,但是步进送料差异不应该有这么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级进模?有无镀层的摩擦系数有差异,但是步进送料差异不应该有这么大啊

如果是因为摩擦的原因那应该是所有孔都偏吧,我们现在是换料以后两个定位孔间的孔距差1-2mm

网友:
不知道工件形状,不好说。两个孔在一个平面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因为摩擦的原因那应该是所有孔都偏吧,我们现在是换料以后两个定位孔间的孔距差1-2mm

先回答2#大侠@成形极限 的问题,是否级进模?先说清楚你的冲压工艺。

你一直强调孔距差1-2mm,估计都没有注重孔的圆度,孔周围板材的厚度等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