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阻力 怎么 算

楼主(2016-02-20):
我想知道电机阻力和电机的功率是怎么算的。比如:10KW的发电机阻力是多少?20KW的发电机阻力又是多少?30KW的发电机阻力又是多少?有没有什么公式可以算这个的?或者有没有什么规律?

网友:
记不清是高中还是初中的课本了,额定功率P=牵引力Fx额定速度v,在额定功率内,牵引力=阻止电机旋转的力,只知道额定功率怎么算阻力,?再说,你的电机阻力指得是那个不是很明确,是电机堵转时需要的扭矩?还是电机空转时的转动惯量?是扭矩的话,得知道你的电机轴径,是转动惯量的话,得知道电机自重。

网友A:
你这个阻力是发电机本身机械阻力还是带载后的原动机的输入扭矩?发电机的机械阻力是很小的,你的意思应该是发电机带载后的输入扭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阻力是发电机本身机械阻力还是带载后的原动机的输入扭矩?发电机的机械阻力是很小的,你的意思应该是 ...

发电机是被带动的,所以一定有一个阻力值的啊?应该就是你说的“扭距”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电机是被带动的,所以一定有一个阻力值的啊?应该就是你说的“扭距”吧!

用发电机输出功率反推扭矩就行了。能量守恒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