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mm的板材冲压外形为什么厚度会降低0.04-0.1

楼主(2016-02-20):
5mm的板材冲压外形为什么厚度会降低0.04-0.1,有大神能教导下吗

网友:
冲压外形的边受上下模的剪切力产生的变形。

网友:
那要看你如何冲压的。
而且,原来的板厚估计不是5.00

网友A:
楼主的这个问题很简单,

因为没有做进料检验的结果;

再就是不了解产品出厂的公差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这个问题很简单,

因为没有做进料检验的结果;

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