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爪如何抓取,如何定位

楼主(2016-02-20):
用桁架机械手上下料,抓取的工件是塑料的,用什么样的爪手,底部定位如何做?求大神

网友A:
1、定位基准尽可能与设计基准重合
2、你的这个工件需要定位和定向
3、你这个的抓取应该可以直接用手指气缸抓取,如果零件表面有要求,注意夹爪材料要比零件材料硬度低,防损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定位基准尽可能与设计基准重合
2、你的这个工件需要定位和定向
3、你这个的抓取应该可以直接用手指气缸 ...

感谢回复,一种是买三指气缸抓取,一种是用笔型气缸加机构(不过三指好像不太好做),流水线上料/料盘上料,上料前的定位不怎么好做,A到B面还要翻转平台

网友:
零件直径不大,可以用料盘上料,这样可以省掉上料前的整理工作;
用夹指气缸从侧面夹取工件,手指按工件弧面仿形制作,气缸选择平行指的,以提高定位精度,而且侧面夹取便于实现翻面。

网友:
和零件接触的地方用pu做就好了

网友:
用POM材料不知可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