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哪种沉孔的标注方式对?

楼主(2016-02-20):
以我的习惯是按标注方式1来标注沉孔的深度的,今天有个人提出说沉孔标注深度应从同一个基准面算起,要按标注方式2来标注。请大家看看哪种标注方式是对的?有明确的标准吗?

网友:
惭愧,还没有注意到

网友A:
我认为是第一种, 第二种给加工的看,多半要做错的

网友:
用引线的方式。箭头指向沉孔上平面与中心线的交点。

网友:
我觉得第一种是正确的,沉头孔从哪个面上开始沉,深度就该从这个面上开始标

网友:
三楼正解!

网友:
第一种,不然工艺都不好写,具体操作人员也没办法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是第一种, 第二种给加工的看,多半要做错的

同意。。。。以上观点。。。。

网友:
第二种标注方式是错误的,

网友:
很明显,第一支

网友:
认为两种均不规范,规范的标注方法应该标注沉孔的外径及深度。

网友:
我认为是第二种,注意图纸标注的基准面位置,但是给加工的看,如果不给说明,肯定是要做错的

网友:
标准说的很清楚,先标注主孔深度,再标注辅助沉孔深度,加工时也是先加工主孔,再加工沉孔,知道这个顺序,自然就知道如何标注是正确的。

网友:
为了避免有歧义,不那么标注就完,直接标注深度尺寸。

网友:
第一种方法

网友:
第二种如果给加工人做那么会以下面的台阶面为基准 加工深度9的沉孔

网友:
第一种标注的正确。

网友:
其实楼主可以看看机械设计手册,有标准的设计形式。闲来无聊的时候也可以多翻一番

网友:
应该是第一种  简单明了
第二种容易造成误解

网友:
第一种,应该是φ8而不能直接写8

网友:
第一种吧,人家既然叫沉头孔,总不能把台阶也算进去吧

网友:
第一种对的

网友:
肯定是第一种,直观、不然人家还得去算,基准就是从沉孔的平面开始算。

网友(2016-03-23):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是第一种, 第二种给加工的看,多半要做错的

正解

网友(2023-08-31):
前几天刚看,又忘了,重新复习

网友:
你两种尺寸界线都有问题,这种表发一般用于圆视图上体现不了深度时用,尺寸界线要标最大圆,你都剖开了,还这么标不合适,φ4.5剖视图一看就是惯穿,你还要写上贯穿两个字,重复了,都剖开了还怕给沉孔标个深度嘛,非要写注释,再者沉孔前是φ8不是8.

网友:
第一种吧

网友:
第二种违背了标注原则,沉头孔尺寸为定型尺寸,应该标注沉头的大小,第二种右边标注明显不对,将左边沉头孔端面作为参照,工人加工的时候会直接加工成9mm深的沉头,他们可不会想你为什么给这个尺寸,即使图纸和数据看上去不合理,按图纸加工,图纸有问题都是技术的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