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用的带减速箱电机齿轮崩掉了

楼主(2016-02-20):
电机是12v的,输出转速是5圈。是提升固定重量的设备用的。
想问问前辈们减速箱在行业标准中什么情况下崩齿是因为使用不当,什么情况下崩齿是属于质量问题。
我个人认为就算电机堵转也不应该出现齿轮崩齿的现象。
新手有点想当然,求各位前辈鞭策。以防以后自己要设计齿轮了什么行业标准都不知道。

齿轮崩了

齿轮崩了

齿轮崩了

齿轮崩了

网友A:
  我无聊的给算了算大概是1:160的减速比。
  楼主说的对,堵转不会崩齿的。这侧隙,大概是下降过程中突然反转给崩的齿吧

网友B:
瞬间启动 阻力比较大,或者齿轮材料也可能有关系。。。楼上怎么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无聊的给算了算大概是1:160的减速比。
  楼主说的对,堵转不会崩齿的。这侧隙,大概是下降过程中突 ...

当时公司定电机的时候还说要我出图来着,我想着我怎么会计算这个齿轮的强度,算个减速比就不错了,哎,这个看来的好好学学怎么算。大侠,能指点一二不?

楼主:
http://www.baike.com/wiki/%E9%BD%BF%E8%BD%AE%E5%8A%A0%E5%B7%A5
这里附上一篇关于齿轮加工工艺的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瞬间启动 阻力比较大,或者齿轮材料也可能有关系。。。楼上怎么算的

    哈哈,说自己无聊了,我是查齿数的,大概是32:9吧,三级减速,好像是159.6,
       回@谭荣兵 楼主虽然我毕业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滚齿车间待了3、4年,但是我觉得还是翻手册即可:以你的描述,你们公司不造齿轮,电机都是买的。如果贵公司买的电机是签了商业合同的你可以去找乙方要求赔偿了。
       记得论坛大神998提到过螺栓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齿轮就不用说了。机械手册有详细的相关资料,但是弄明白又有什么用呢?就简单如你图中的齿轮,需要分析工况、材料、加工方式(我甚至怀疑是两个敲到一块去的)、热处理。没有这些,空谈数学模型?在中国能做到只空谈模型的单位必定不会买这样的电机。看到你图中的齿轮真是感慨啊:会画图就能成为电机减速机的设计者(说不定还是买的图纸),弄根钢管就可以做齿轮,而且还都卖出去了

网友:
主要看评论,齿轮水太深。

网友:
重新校核一下,再检查加工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