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鼠标左键拖动零件时自动关闭,求助

楼主(2016-02-20):
如题,用的是SOLIDWORKS2016,选中零件拖动时会自动关闭,前几天用着还没有问题,昨天出现的,有没有大神遇到相同情况的,谢谢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补充一点,是窗口关闭,不是软件崩溃

网友A:
不管是什么关闭,总之就是有毛病的
1 要确定这几天没为操作系统打补丁
2 要确定使用的是各版本的SPT集成版,最稳定
3 2012版最好也不要安装到winxp系统上。

网友:
检查下鼠标按键。

网友B:
鼠标按键出问题,单击变双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是什么关闭,总之就是有毛病的
1 要确定这几天没为操作系统打补丁
2 要确定使用的是各版本的SPT集成版 ...

系统是win7的系统,这是第二次出现这样的状况,星期天放了一天没用,今天就好了,上次也是不知为何出现这样的问题,然后无故的消失,不过好在今天能正常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鼠标按键出问题,单击变双击

鼠标没问题,我更换同事的鼠标来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