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一般不带点的情况用手就能转动,为啥plc连接后通电用手就转不动了?

楼主(2016-02-20):
电机一般不带点的情况用手就能转动,为啥plc连接后通电用手就转不动了呢?电机不是给电就转么?要不就是断电停止,难道还有别的情况?

网友A:
电机分带抱闸和不带抱闸
不带抱闸:带电时手动转不动,不带电时可以转动。
带抱闸:带电时抱闸松开,但是手动转不动;失电时自动抱闸,手动还是转不动。

网友B:
首先你要说清楚电机类型,按照你说的PLC和电机直接连接,只有伺服电机和步进电机是这样的。这种电机在上电的情况下是不转动的。如果是别的电机 PLC一般不会直接连接。

网友(点评):
也不是直连.............不用驱动器 或者 伺服放大器?

网友C:
抱闸

网友(点评):
立式加工中心 Z轴电机有抱闸

网友D:
什么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电机?

就普通三相异步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抱闸

抱闸和电机启动不是一个主回路吗?为啥plc控制  电机不转的时候也抱闸啊? 电机通电启动时候抱闸自动关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要说清楚电机类型,按照你说的PLC和电机直接连接,只有伺服电机和步进电机是这样的。这种电机在上电的 ...

不是直接连接,plc连接变频器再接电机  电机就是普通三相电机啊。

网友(点评):
那就对了啊 PLC给变频器信号,变频器才工作的,不给信号是不工作的,变频器本身是一直通电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是直接连接,plc连接变频器再接电机  电机就是普通三相电机啊。

变频器本身是一直通电是不是代表电机一直是带电啊?所以带电抱闸,但是为啥带电不转呢?

网友B:
带电抱闸 一会电机就烧了 分分钟 变频器带电 是靠调频来控制电机运行的 频率为0的时候 电机自然不转。给了信号 变频器启动到设定频率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电抱闸 一会电机就烧了 分分钟 变频器带电 是靠调频来控制电机运行的 频率为0的时候 电机自然不转。给了信 ...

不是带电抱闸 为啥我把plc打开后 电机就用手搬不动了?然而电机是没开始转的,关掉plc电源后就可以用手搬动电机了。

网友(点评):
到底是打开PLC还是打开PLC电源 这个是2个概念。正常电机的情况是带电搬不动,失电时可以搬动。刚才说了 变频器控制电机本身是带电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是带电抱闸 为啥我把plc打开后 电机就用手搬不动了?然而电机是没开始转的,关掉plc电源后就可以用手搬 ...

是打开plc电源。。

网友:
要么有制动装置,不然不可能转不动的

网友E:
如果一般电机带抱闸的话,断电的情况是转不动的,处在抱死状态。通电后松开,电机转动。断电后磁场消失,电机轴被抱死。

网友F:
变频器在0赫兹时,输出端也是带电的,相当于正走一微步,反走一微步,电机看上去是不转的。

网友:
链接电脑读下PLC程序不就明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变频器在0赫兹时,输出端也是带电的,相当于正走一微步,反走一微步,电机看上去是不转的。

变频器在0赫兹时,用手搬不动吧?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分带抱闸和不带抱闸
不带抱闸:带电时手动转不动,不带电时可以转动。
带抱闸:带电时抱闸松开,但是 ...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一般电机带抱闸的话,断电的情况是转不动的,处在抱死状态。通电后松开,电机转动。断电后磁场消失,电 ...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