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线跑偏,什么原因,一般如何调节

楼主(2016-02-20):
RT。。。。。。。。。。。。。
一个皮带线,长约六米,宽度380mm,运行时会产生跑偏现象导致电机抱死。能调节的都调节了,依然如此。

想烦请问下,一般跑偏,都是什么原因?一般的,都会采用什么方式、机构来调节保证?

网友A:
皮带两头的的传动轮不平行,皮带溜化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皮带两头的的传动轮不平行,皮带溜化不好

两头都是可调节的,应该调校平行了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提前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
估计是两个轮的轴线平行

网友:
上个图,一般都要调的。

网友:
还要看带子的接缝工艺

网友:
一般跑偏是由于皮带主动轮和从动轮轴线不平行导致,可以通过调整张紧的方式调节过来,皮带一般往紧的一边跑,这样你就知道怎样调节了

网友:
跑高不跑低,跑前不跑后,跑大不跑小,跑紧不跑松    鼓型     涨紧轮

网友B:
自动机与自动线 这本书中讲了跑偏这一块
除了鼓形辊、防偏槽主要还是在于装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动机与自动线 这本书中讲了跑偏这一块
除了鼓形辊、防偏槽主要还是在于装配

自动机与自动线   这书写得粗浅,但是比较实用,基本上都讲到了

网友:
可能是皮的驳接问题、用单轴多滚鼓轮,运行同时调节鼓轮轴两铰座至跑偏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