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设计一台裁切机,用哪种方法比较合适?

楼主(2016-02-20):
有一个小项目,  要设计一台裁切机,厚度有2.5和4mm两种。材料是卷材一种耐磨材料,要裁切的效果如图。
想请教下各位裁切用哪种方式比较合适,另外再询问下做类似刀片的大公司有哪些,谢谢!

网友A:
精度多少?速度快的可以采用飞剪。
慢的就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度多少?速度快的可以采用飞剪。
慢的就简单了。

暂时没有速度要求,精度的话1-2mm左右吧(本来用卷尺量好裁切的)

网友B:
30到1000,差别这么大?

网友:
看这形状应该是活塞或导向套上用的耐磨带,精度要求不高

网友C:
NC 送料机+剪板机。就行了。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到1000,差别这么大?

嗯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NC 送料机+剪板机。就行了。简单。

嗯   您好,请教下 这种裁剪用哪种形式的刀片,一般刀片大品牌有哪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您好,请教下 这种裁剪用哪种形式的刀片,一般刀片大品牌有哪些。

剪板机没有玩过。不敢乱点。小弟是搞自动化的。

网友:
材料是“柔性”的,还是……?

网友(点评):
我也觉得,要先搞清楚热切还是冷切

网友:
看我的签名,专业做裁切机的

网友:
我知道的裁剪方式有三种  1、激光切割  2、圆刀切割  3、竖刀切割 。这几个都可以  看你切得是什么材料了

网友:
买一台泡澡机不就可以了啊,上面有牵引和冲裁标准的很

网友D:
卷材不用校平吗?冲剪就可以了或者液压,刀具自己做,最近有个客户也在让我搞一台同样的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卷材不用校平吗?冲剪就可以了或者液压,刀具自己做,最近有个客户也在让我搞一台同样的设备

不用较平,  现在的方案是做个连杆机构冲剪,刀具可以自己做啊,那蛮好的用啥材料比较好。

网友(2020-05-07):
求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