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转盘设计

楼主(2016-02-21):
本人要设计一个转盘,要求转动时转盘不是水平的,要一边高一边低,做测量装置用。请各位大神帮忙,由于本人没做过机构设计方面的,谢谢了

网友A:
也就是说旋转轴不垂直的意思吧?

网友B:
我可以帮你,需说清工况。

网友C:
首先要知道多大的,具体是起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说旋转轴不垂直的意思吧?

也可以吧  转盘直径200mm,厚10mm,铝合金材料。没什么技术要求的,只要能动起来就行了,没有精度要求,用来测试传感器的(传感器是作为测量工件间隙,随间隙的大小而上下移动),转动的时候一边高一边低,传感器随转盘的高低上下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可以帮你,需说清工况。

  转盘直径200mm,厚10mm,铝合金材料。没什么技术要求的,只要能动起来就行了,没有精度要求,用来测试传感器的(传感器是作为测量工件间隙,随间隙的大小而上下移动),转动的时候一边高一边低,传感器随转盘的高低上下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要知道多大的,具体是起什么用的。

转盘直径200mm,厚10mm,铝合金材料。没什么技术要求的,只要能动起来就行了,没有精度要求,用来测试传感器的(传感器是作为测量工件间隙,随间隙的大小而上下移动),传感器安装在转盘上面,转盘转动的时候一边高一边低,传感器随转盘的高低上下移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盘直径200mm,厚10mm,铝合金材料。没什么技术要求的,只要能动起来就行了,没有精度要求,用来测试传感 ...

我怎么感觉是,端面凸轮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回贴

电机和转盘上机构传动,是采用齿轮、摩擦轮么

网友C:
是这样子的,这是我们之前设计的一个成熟的一个设备的一部分图,圆盘的周围有60个工件,要求工件要旋转,图示圆盘的周围为放置工件的旋转轴,轴下方有小的皮带轮,通过双A皮带传动,由电机上的皮带轮带动。因为是铁圆盘重量较大,所以有两个轴承,上面的是向心推力轴承,下方为平面轴承,在安装两个轴承的上下均为铸铁件,圆盘安装在上面的铸铁件上。

网友:
在上铸铁圈下方安装一个大齿轮圈,由电机(未画出)带动,这样一来圆盘也转动,工件也会转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和转盘上机构传动,是采用齿轮、摩擦轮么

网友(点评):
??啥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这样子的,这是我们之前设计的一个成熟的一个设备的一部分图,圆盘的周围有60个工件,要求工件要旋转,图 ...

没看到你的图,主要是需要转盘不平衡的转动  轴是水平的 但转盘像凸轮那样的曲线运动    旁边还要一个丝杠安装传感器 使其随转盘上下移动  非常感谢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看到你的图,主要是需要转盘不平衡的转动  轴是水平的 但转盘像凸轮那样的曲线运动    旁边还要一个丝杠 ...

看到了  谢谢  不好意思 新手还不会用论坛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转盘上增加垫块----就可以测量传感器

垫块表面要光滑的  类似不平整的薄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