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铸铝转子缺陷检查的疑问

楼主(2016-02-21):
这个电流表连接的是电源  按理说转子有无缺陷电流表的数值都不会变化的  可是本书却这样检测  是我理解的不对还是说这书写错了?  我感觉电流表应该连接在转子上才对呀  这样转动转子无缺陷时切割磁感线 才会有电流  有缺陷就不能切割磁感线 就无电流才对呀   糊涂了  球各位解惑

网友A:
不是切割磁力线,而是断条或缺陷反映了磁阻的大小,影响磁通量,磁通量小的电流小

网友A:
注意通的是交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切割磁力线,而是断条或缺陷反映了磁阻的大小,影响磁通量,磁通量小的电流小

即使影响磁通  那也是影响的二级电流  怎么会影响一级电流呢  换句话说把磁通隔断难道一级电路里就不会有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通的是交流电

我去  这个好像是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