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铣床能装打刀缸吗?

楼主(2016-02-21):
普通铣床能装打刀缸吗?

网友:
我看能,打刀缸是通过弹簧锁紧的,可以参考数控立钻,就是这样搞的

网友:
不一定,你要先了解数铣主轴上打刀缸的作用,普铣要上打刀缸,前提要有碟簧和拉杆,如果普铣主轴上端的孔径比较大可以上碟簧那就可以,小了就不好玩

网友:
可以。油缸与拉刀机构是不接触的。

网友:
你查一下OTT的拉刀机构,要把这一套东西都改了,装打刀缸才有用,普通洗床是手动螺纹连接的